[冠捷]
AOC 238LM00006 不开机

楼主(2017-08-14):
现象是指示灯不亮.测量主板电压基本正常,怀疑程序问题。主板驱动型号是SM281CLB10,2,先在线读写,不认 。拆下来也不识别 .看存储器型号没有,。找个电脑主板上的w25q80用RT809编程器写完,焊盘空间不够先焊一面,另4脚飞线。单板通电按开关机键OK。
   要注意的是存储器   和边上的小元件  太近容易飞,希望这贴对同行以后有帮助。
   附上数据与图

章平电子AOC

网友A:
还可以这样操作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这样操作   佩服

没办法的办法  找一样的芯片花了好长时间   最后只能用代换法

网友:
要注意的是存储器   和边上的小元件  太近容易飞,希望这贴对同行以后有帮助。

网友(2018-06-14):
楼主的编程器是在小丽姐这里买的吗
25Q80也可以读写啊!我买的VP-490现在的芯片已经读不了了

网友:
对了楼主,你这程序的附加信息可以上的全一点吗,显示器型号,屏型号,还有主板版号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