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x6sa进水显示无线装置已关闭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7-08-14):
vivox6sa进水显示无线装置已关闭 求高手指教下   急

网友A:
中频问题 重新植锡或者换一个试试

网友:
记得我上次遇到同样情况的,红米note2,摔得机子打电话显示打开天线,加焊中频好了,进水的就多看看周边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频问题 重新植锡或者换一个试试

好的 我重新植了  还是不行只有换个试试了  谢谢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