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V开机电流不亮 近来有惊喜

楼主(2017-08-14):
县里面的客户发来一台X450V   开机电流但是不亮  本来以为是BIOS的问题   但是刷了以后还是不行(BIOS一会上传)  这就有点尴尬了  上论坛上面收了收这款机器看见了一个屏蔽板载内存的帖子 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7178-1-1.html         我也就有点怀疑是板载内存出问题了   于是按照他的方法试了下 就是两个电阻倒一下位置(下面有图 )  然后装上内存条上电 真亮了    有点兴奋了   给客户报价  说是能修好但是还需要换内存然后客户说等电话,10分钟后电话过来了不修了,不修了,不修了。。。。我真的    求求老铁门加点分啊  求安慰啊            但是还是要谢谢发帖子哪位大神  非常感谢

BIOS:版号  型号  内存号都在图片上面 BIOS是原机读下来的

网友:
感觉以后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换电阻呗   比刷BIOS方便啊。。

网友A:
说不修了也不收个检查费用?真的不好做呀

网友:
没修好时候一个劲的催,一旦出结果了报价来个不修最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修了也不收个检查费用?真的不好做呀

老客户了   没办法啊

网友:
不修了也要收取 检测费啊...............

网友B:
哈哈,你就错了,小伙子 ,人家打电话 是问下 内存条 多少钱,人家马上 找马云 买一条AMD 那种便宜货 几十百来块钱,,你还是赶快把那电阻换回来哦。。哈哈 哈

网友C:
呵呵  老铁 你这是求安慰吗   给你加点分安慰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就错了,小伙子 ,人家打电话 是问下 内存条 多少钱,人家马上 找马云 买一条AMD 那种便宜货 几十 ...

表示接到电话就已经换回来了    哈哈哈       我只是没想到一个I5的机器这么点钱都不修了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老铁 你这是求安慰吗   给你加点分安慰一下吧

谢谢老铁加分   别忘记了加分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电阻爱坏,而且没图纸

网友:
我上次那个华硕笔记本是X450CC不通电,刷BIOS还是不开机,最后还是一个通病BIOS一脚到IO断线了,你这个是内存通病,最喜欢修华硕的机子。

网友D:
打电话问内存价,你先换回来,等他回去上内存不行他明天还会来的,到时候可以多加一点钱了,大神跟你算的,准不准你说

网友E:
惊喜就是你没挣到钱 还忙活了一阵。。。。

网友F:
我觉得不管什么现象都不能说是内存  CPU 硬盘坏了,除非板载   不然客户会想自己动手 。。。

网友:
楼主挺惨的 加分支持有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电话问内存价,你先换回来,等他回去上内存不行他明天还会来的,到时候可以多加一点钱了,大神跟你算的, ...

哈哈哈   一般都是这个套路的    做等他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惊喜就是你没挣到钱 还忙活了一阵。。。。

求加分安慰啊   唉 苦逼的维修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不管什么现象都不能说是内存  CPU 硬盘坏了,除非板载   不然客户会想自己动手 。。。

我没有给他说主板需要维修   板载内存坏了  需要换这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板载内存      上次修道是  全部拆掉。。 在改。。

网友:
先接机简单检测一下就赶紧报价,要不高潮一过,客户就没兴趣了

网友:
用户又不懂!!只照着便宜方向转  一般的话回去自己换不好也只有换下家  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