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MS-A88FX

楼主(2017-08-14):
全板电压偏低,内存1.0    桥1.01     CPU0.55        不上CPI   CPU电压0.78,。  内存供电换了,还是一样。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低了    把CPU拿掉   不行的话 就换芯片管子  还不行的话 就有可能被拉低了  测下对地值吧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的对地阻值是不是被拉低 了

网友:
不上CPU cpu电压0.78应该是正常,应该围绕内存供电去修,换了芯片的话就查反馈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