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花屏

楼主(2017-08-14):
我就不废话了直接进入主题。收一台联想sl410,客户说花屏。测试屏幕,屏线都是好的,外接也花屏。后来换一块主板什么都换了,还是花屏,外接也花,而且花的一模一样。求大神指点一二在线座等。【屏也换过】

网友:
主板都换了?有没有可能你买的主板显卡是坏的

网友A:
换了主板也花屏,就要考虑内存CPU导致的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主板也花屏,就要考虑内存CPU导致的花屏。

换了,还是花屏。。。。。。。。。。。。。

网友B:
内存和硬盘  检查下。。。。。。。

网友:
换个显卡 要不整完了。还的出问题哦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 内存也会导致花屏

网友C:
什么都换了 还花屏  就见了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换了 还花屏  就见了鬼了

是啊,主板,cpu,内存,屏都换过了,还是花屏,外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和硬盘  检查下。。。。。。。

这种小事早想到了,还要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