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NM-A031 BIOS

楼主(2017-08-14):
此机器来的时候故障为开机后无显示,电流在0.8--1.1之间来回跳动,有时还能看到屏幕会闪一下,先排除内存问题,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在某宝上买了BIOS刷上试试,结果机器就这样亮机了,此BIOS为原厂修改的BIOS,不会产生开机的慢的现象,我已经亲测,请各位放心使用。

网友(2017-10-03):
刚刚下载测试过了 ,确实开机很快 ,谢谢

网友(2019-11-13):
确定是好的。这机器也蛮奇怪的(平常看电流到1.05的时候反复才会想到BIOS)能上到1.8还不亮。我想还先三板斧试下。结果真给捡到一个!开机很快。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装起来再试。没问题就不回复了

网友(2020-07-13):
19秒亮机,准备刷刷EC 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