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外显 内无显示

楼主(2017-08-14):
东芝L800笔记本 板号:DABY3CMB8E0 显卡216-0833000【故障】外屏正常进系统  内屏不显 --在本论坛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没有解决。今天我碰到了这个故障 就来说说我的维修过程 【这样的故障大多数都是-显卡-显存 虚焊 或者显卡坏了 显存坏】首先加焊显卡 无果 然后更换显卡还是无果  更换屏无果  上图
   测量 LCD_EDIDCLK-LCD_EDIDDATA  3.3V 正常  EV_LVDS_BRIGHT-0V  有显卡U5000输出
   LCDVCC 不用说了肯定没有---显卡没有完全工作  只有老实的更换显存吧  今天我运气不错  更换第一片显存就成功
   当然不是无缘无故就更换这片显存的。

网友A:
是不是显存虚焊了呢 有没有加焊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外接显示接屏不显示,最近都没有心情修机子。最怕就是显卡问题,因为机子是我卖给他的

网友:
一般到现存有问题的情况下我就放弃了  尤其是对面也有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存出问题的 真不多  被楼主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存虚焊了呢 有没有加焊试试

如果是虚焊 更换显卡后就应该好了 所以判断是显存坏了 直接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