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格瑞普斯网络机顶盒

楼主(2017-08-14):
格瑞普斯网络机顶A10S A20 A31烧录方法
方法

网友:
你是想烧录什么?刷机?

网友:
有固件吗 得有固件才可以 安卓

网友:
方法呢?没看到呢! 你是求助?

网友:
你可以打售后的400电话

网友(2018-04-13):
1.格瑞普斯阿里云机子按板子图片链接对应的固件工具及方法: 必读:下载前一定要先下载百度云网盘注册自己的帐号可以用QQ邮箱号注册账号并设密码记住登录网盘密码,将你想要下载的刷机链接复制到电脑IE浏览器打开并输入链接后面的密码;网盘打开后可以保存到自己的网盘也可以在网盘里直接下载到本地。电脑刷机电脑系统要用XP。 一共有4个方案,请看好喽!注意:直播和过保机子的刷机软件在QQ主页旁边的网址上,还有就是,当你刷机成功后,部分机子在主菜单下,直接按654321就会在线安装直播了。谢谢! 1.方案3128当你刷机成功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后,直接按654321就会在线安装直播了。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IO2USQ
这链接适合以下的图片板子刷机(内容:工具+固件+驱动+优盘刷机+方法)。 图片 2.方案3128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jUBvtV
密码:fkrm 这链接适合以下的图片板子刷机(内容:工具+固件+驱动+优盘刷机+方法)。 图片 3. 方案3128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QXFxYU
密码:pq2i 这链接适合以下的图片板子刷机(内容:工具+固件+驱动+方法)。 图片 4.方案7029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o6WJlSe
密码:ksqv 这链接适合以下的图片板子刷机(内容:工具+固件+方法)。 图片 注意:过保产品条码是WBAG29C---开头的机子 ,刷机请链接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2Hp2d6
密码:jxqe

网友:
格瑞普斯阿里云盒子 还是挺好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