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l410k触发0.4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14):
运气好 终于遇到一个简单的问题  水一贴
板号:DAOGC2MB8F0  开机触发0.4左右掉电  可再次开机 上电打各电感后端电压  发现pl15不出  翻到主板另一面  发现竟然腐蚀了  刚开始竟然没看到   轻轻的用酒精刷一下  焊盘已经腐蚀了 看一下图纸 是第二脚腐蚀了 而且过穿孔也没电 本来想把过穿孔打穿的  一打过去竟然背面有个电感挡住了  然后在芯片附近找了一个上管   然后找到一个80K电阻 从电阻另一端飞到2脚   然后开机  电流跳变几次已经亮机了   哈哈  纯属运气  求加分

网友:
OZ8116 没遇见过 8117 都是修过,你这个机器是什么芯片组啊。。。 不会是 双桥的老乌鸦 主板吧

网友:
修了这么多SL410的 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板子是不是有进过水啊

网友:
  是不是看到腐蚀  就高潮来了一样

网友:
典型的广达电路,一般都是小电压没出来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