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 plus cpu电压偏高,报警,求思路

楼主(2017-08-14):
一开始装的是I3CPU.思路查错了,去查IO检测那块了,但实际测量是cpu真的1.7v..
把这个cpu换到别的相同的华硕h61上不会报警。
我换了一颗双核的1620的。只有1.4v,但还是感觉有点偏高。无从下手,不知道该从何查起?
求助

网友:
华硕的通病自己去论坛搜索下, 在IO那边问题

网友:
看电源各路输出偏低不少啊!CPU温度不高。建议先换个电源吧!

网友:
这个还是IO检测出错吧   IO那边有CPU电压检测电路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华硕通病,论坛搜索一下找找吧

网友A:
看看IO的VCORE监测脚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供电芯片检测出问题吧

网友B:
还是IO检测那边问题的吧,那边有的个信号0_VCORE_IN。还有以前修到过一个华硕P5KPL-AM SE主板 CPU电压很高 1.7V 最后把CPU供电芯片周围全加焊了之后恢复正常,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IO检测那边问题的吧,那边有的个信号0_VCORE_IN。还有以前修到过一个华硕P5KPL-AM SE主板 CPU电压很高  ...

我感觉也是cpu供电周围的问题,不是什么检测。。。。

网友:
如果说实际是1.1v,检测出1.7v那真的是检测信号出问题。

但现在实际真的是1.7v.它检测没有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IO的VCORE监测脚看电压正不正常

O_VCOREREFIN 这个信号,正常情况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IO检测那边问题的吧,那边有的个信号0_VCORE_IN。还有以前修到过一个华硕P5KPL-AM SE主板 CPU电压很高  ...

O_VCOREREFIN 这个信号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像这种如果是什么反馈电路造成的话真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还是应该cpu供电这个地方,还么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