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11 进水机 多故障 插硬盘 开机灰屏 已解决

楼主(2017-08-14):
昨天接了台ACER E5-511进水 放了一段时间拿来修的机器
先给客户打了个预防针,进水不及时处理,后面再修问题多多多多。
拆机,板上没多少进水痕迹,就几颗10U/25V电容有腐蚀,CPU和3/5V的。
换完后,先打了一圈电感阻值,没什么异常。加电0.19A  无SMB波。
哎,还以为就好了呢。
打发走客户后,测各电压都出来了(包括后级转换的)。
BIOS又有一段动作,进水也不多,应该没有伤到CPU(赛扬N2940),怎么卡到SMB不出了呢
胡思乱想后,刷BIOS吧,刷了还是一样
主板拿手上翻过去翻过来的看,发现CPU高端管旁边有颗电阻有轻微的腐蚀,看图纸是颗热敏电阻PH801,烙铁加锡重新焊了下。

CPU供电都出来了,这个应该跟现在故障无关。
继续发呆,突然想起CMOS电池来,呵呵,现在好多机器电池没电不跑码(INTEL跟着AMD学)
一测只有2.5V。马上换掉上电还是0.19A 但SMB出来咯,看了下波形,上电池后BIOS后面多了一小段波形。
插内存,接屏线,妥妥的亮机。

好了,装机测试吧。
简装没打螺丝,开机直接灰屏,没有LOGO,没有符号,就一片灰。
又拆,拆到光板了,再试,亮机了提示没有引导盘,怪了。检查了一遍,不会有短路的地方啊。上个C壳就灰了???
挨个装着试了,装到硬盘发现一上硬盘,机器就灰屏,不装时用优盘可以进PE。进水硬盘坏了?拆了去测试,结果是好的。装其他机器上装系统测试。
现在ACER的机器修的少了,不知道是不是新点的机器需要EFI安装,不支持传统模式?天马行空的想啊,换优盘,换硬盘,把原来的BIOS又刷回去,反正能想出来的怪事,都试了,一样。故障一样。
各种办法的试,结果突然来个这信息

提示我内存槽内存不匹配,2个槽我就装了一根,哪来的这个错误?CPU傻了???
为了配合这个大爷,我把内存换到另一个槽试,好了,新故障又来了。居然排阻上没任何动作,SMB有正常识别的波了。
服了,查条件都对,既然前面那个槽都正常,CPU的内存条件没问题,那么只有怀疑CPU虚焊了。加上灰屏,会不会也是因为虚焊呢。
拆吧,拆CPU,重植,连锡,哎。。。。。这CPU薄,真怕风枪停久了要弄坏。
终于做上去了,冷。。。开机不触发,CPU被我弄死了??我很小心啊,又上机,加热反复推了几下。
再来,触发波形有了。上屏显示了,插硬盘,还是灰!!!!!!!
我要吐了
搜论坛看了下。很少有几个帖子提到这种故障,但都差不多是先有LOGO再黑屏,还有就是Y400的显存引起的灰。跟我的不一样啊。
漫长的发呆后,想起会不会是插硬盘,功率不够引起的??或者电压被拉低??
挨着打电压,看波形。

PL1002实测只有1.35V 会不会是这里?这个电供显卡和显存的

查资料发现这个显存是1.35V版本。应该不是这里了。但只有1.35V给显卡,会不会就是造成我灰屏的情况??
光板,上硬盘和不上硬盘对比了下。电压没区别。PASS
没辙了,发呆了足足半个多小时,放大镜仔细看进水地方,打阻值,跑线路,都没问题。就是那颗轻微腐蚀的电阻了,想了想,热敏电阻哈。拆了它没啥影响的。
结果。。。。。拆了一切都美好了。。故障修复。。。

关闭CPU L/S MOS,没弄明白。
它怎么会引起灰屏的故障,还是插硬盘灰屏,不插正常。
论坛里的神,帮忙分析下。
机器总算修好,没有白忙。期待同行帮忙分析下故障的成因。
也帮忙加电分吧。谢谢了

网友:
真的搞不懂 那个温控电阻 会导致这个问题,那个大师解答下

网友:
这个修起来有点难呀,现在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起来就是麻烦,故障点往往超出想象。

网友:
温控电阻 会导致这种问题,求大师指点

网友:
坐等坛子里的大神、版主、饼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