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上传bios 有没有 百分之百 但 不显示的

楼主(2017-08-14):
不知道 是 服务器的 问题   还是网络的 问题  本人在国外 上传 bios 经常  不成功  不知道 有没有碰到 过  解决 方案的 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 上传  几十k单文件 可以的  超过 1m就不显示了    上火啊

网友:
这是你网络或者浏览器的问题吧,我这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没碰到过不成功的  每次都成功

网友A:
这现在的90后不知道是怎么了,上一年级没学标点符号吗?

网友:
目前没有遇到 你说的问题 莫非真是在国外的问题 ?

网友:
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吧,一般都可以正常上传

网友:
我上次就是碰到网络问题,发帖图片上传不成功

网友:
莫非是国际限制,是中国人就找大使馆,是外国人就不及到该找谁了。
其实你可以分割压缩上传的,每个包不就小于1m了吗?

网友:
分个压缩  不知道 怎么弄啊 bios文件 整个的

网友:
在国内是没有问题,国外不知道是不是那边网络的问题

网友: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外网和内网之分吧。要用到科学上网软件了。

网友B:
打错字了,是要用到科学上网软件。纠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字了,是要用到科学上网软件。纠正一下。

纠正不了了,某些词语看样子都被过滤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现在的90后不知道是怎么了,上一年级没学标点符号吗?

基本都是用空格
00后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