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Y470 用电池正常 用电源黑屏

楼主(2017-08-14):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 Y470 用电池正常 用电源黑屏, 禁用集成显卡正常 ,用独立可以 ,但是不可以调节分辨路

网友A:
显示屏换了没有???? 这个机器 LVDS 接口电容短路,隔离管报废, 显卡二级MOS OVER,都容易出问题。还有CPU供电断线,EC 坏。。。桥也容易坏       Y470老通病一大堆 我是怕了 。。。。。。。。。。。。

网友:
换CPU试了没?
可以刷BIOS看看

网友:
这个修起来有点难呀,现在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电池和外接区别就是vs转换电路,查查这里电路

网友:
遇到很多都是屏幕问题!通病啦!

网友:
量量屏背光的开启与亮度。的变化。。。

网友:
不是n14之类的显卡    查一下休眠信号吧

网友:
禁用集显可以,那说明cpu有问题啊  换个u试试

网友:
2代U  很容易坏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啊。刷bio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换了没有???? 这个机器 LVDS 接口电容短路,隔离管报废, 显卡二级MOS OVER,都容易出问题。还有 ...

你是对的,屏坏了,换屏幕好了 谢谢

网友:
屏幕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