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时钟坏无CPU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7-08-14):
华硕G41主板,测得各大供电正常,没有CPU供电,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经老傅维修,却是时钟芯片坏了,不是供电后才是时钟复位的吗?时钟芯片坏了也会没有CPU供电?望懂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还没碰到过时钟芯片引起的不出CPU供电呢  有点颠倒时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碰到过时钟芯片引起的不出CPU供电呢  有点颠倒时序了

但是确实是换了个时钟芯片就好了,之前量没有CPU供电,现在量CPU供电也有了1.2V,所以我非常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确实是换了个时钟芯片就好了,之前量没有CPU供电,现在量CPU供电也有了1.2V,所以我非常纳闷

也有可能是 桥需要某个时钟后才出信号给CPU吧

网友:
时钟芯片坏了,就没有cpu供电,有点6代的意思,可这板是g41

网友: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把时钟芯片拆了,看看有没有CPU供电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