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自动通电诊断卡复位和3.3V aux 数显管一闪一闪

楼主(2017-08-14):
技嘉A55,一通诊断卡复位和3.3V aux以及诊断卡的显示屏一闪一闪的,如果接上机箱,机箱的电源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拆了开关管旁边的静电钳位管,问题依旧,这种情况一般IO坏的多吗?有会的朋友给点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老老实实查条件吧 一上来就要干IOK啊

网友A:
复位闪的就按无复位来修   一步一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闪的就按无复位来修   一步一步查

就是没有维修思路啊,是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了,帖子有个字打错了,不知道在哪里修改。这个不是要按自动上电来修的吗?自动上电是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有维修思路啊,是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了,帖子有个字打错了,不知道在哪里修改。这个不是要按自动 ...

自动上电   查IO那里  绿线电压  或者触发信号的电压

网友:
先俢好3.3V_AUX吧,电源指示灯应该是同一个问题,复位可能自然就好了

网友:
楼主  查查  自动上电 ,还有 双路 5VDUAL  3.3VDUAL

网友:
断断线
供电断线

网友:
可以换掉IO边上的那个芝麻管试试

网友:
这个板是一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了,诊断卡复位灯和3.3V AUX灯一闪一闪的,但是去点开关却是能正常开机的,用U盘进PE也正常。下面是我的分析。首先怀疑这个BC155电容漏电拉低了绿线,拆掉,还是会自动上电,再查图
到Q71场管,这个排除场管坏导致的自动上电,再查图
到Q17, 这个也可以排除会导致自动上电,再查图
到IO的107脚,怀疑是IO的107脚短路接地了,导致的自动上电,对吗?
另外,在自动上电不按开关的情况下,量绿线的上拉电阻,有2V到1.6V的电压跳变,好像记得饼哥讲过什么元件坏了会导致的窜路,诊断卡会一闪一闪的,有知道的朋友吗?我只有一点印象,想不起来了,麻烦知道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
楼上的分析很详细了,楼主看看吧

网友:
可以考虑先挑起IO的107脚。打一下焊盘的对地值。。通电看看会不会自动上电。。。再作判断。。。

网友:
不跑吗修,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sheng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