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0C LA-C282P淘宝买的 亲测亮机

楼主(2017-08-14):
联想 Y50C LA-C282P淘宝买的  亲测亮机

联想 Y50C LA-C282P淘宝买的 亲测亮机.rar

网友:
兄弟 可以点亮 但是过LOGO 就掉电 ,,神马情况哇

网友:
过LOGO掉电,刷你的BIOS 也是过logo掉电】

网友(2017-10-06):
这个BIOS刷了,没有问题,亮机快,解决了问题,也不用再花十块钱去买了,说刷完亮logo掉电的朋友你机器应该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都说过LOGO掉电。 我的刷了一个不行。在CPU供电上价格330. 用了几天又不行了。logo掉电了现在。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现象,过LOGO掉电 ,估计通病,有解决的么

网友(2017-11-27):
下一个来试试看吧,好用我来反馈。。。

网友(2018-07-07):
怎么刷了改成WIN8就不开机了WIN7可以开机

网友(2018-08-24):
刷完不亮。。。。。。。。。。。。。。。

网友:
BIOS 可能是好的,机器不稳定。。。。。。。

网友:
此BIOS我测试,确定是好的,小新V4000上电0.8多有几次跳变不亮机,刷这个BIOS秒亮

网友(2018-10-03):
BIOS确定正常

网友(2019-01-25):
谢谢,测过是好的,不会掉电,不亮可以放一下电

网友(2019-03-04):
BIOS是好东西  秒亮

网友:
                         新款机器的BIOS是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2019-05-13):
小新 V4000表示刷了正常,LA-C282 V1.0

网友:
我的也是联想小新V4000的 板号与Y50C一样,刷了这个秒亮,刷了论坛几个都不行 谢谢楼主!

网友(2019-11-04):
实测刷了可以亮,开机快,改完硬盘引导模式就不亮了

网友(2020-04-13):
C282P 1.0刷了0.3电流,掉电

网友:
经过下载了测试,正常亮机,,,BIOS完好,不掉电,正常进入系统,如果板子掉电,则要去检查别的地方了,这个完好,多谢楼主上传

网友(2020-07-13):
亲测,秒亮~~~~~~~~~~~~~

网友(2020-09-16):
确实是秒亮,亮机快,但是改了引导模式重启就不亮了

网友(2021-09-13):
刚下载intel chip, 一会测试看看。

网友:
9/13 夜 Y50c 刷机正常,感谢楼主。

网友(2022-05-17):
BIOS是好的,原机不亮电流在0.5几到0.8几之间跳变,不开机
刷了这个BIOS就亮机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BIOS,小新V4000 同版号, I7-5500 2G独显刷了秒亮机,所有驱动安装正常

网友(2024-11-12):
楼主的BIOS是好的,刷完就OK了!

网友(2025-03-09):
测试bios功能正常,logo过后不掉电,legacy 与uefi 均正常。

网友(2025-08-09):
正好需要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