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出现横条纹

楼主(2017-08-14):
怎么解决,时有时灭的,排线排线排线排线出问题吗

网友:
换条屏线 不行的话 就是屏坏了 这种故障只能使用代换方法 断定

网友:
最好拍张图吧,这样说谁知道呢.......

网友:
也就是横条一闪一闪的了  基本上是屏挂了

网友:
排线或者是屏的问题  具体还需要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