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30不充电 电池掉电求助

楼主(2017-08-14):
手上有一台戴尔E6430的机器,板号LA-7781P。
一开始故障是不认电池,拆开看电池接口附件有点脏,洗洗开机能认电池了。以为捡钱美滋滋,结果进系统发现不充电。随手拔掉电源头直接掉电了。
以为电池放电有问题,单独插电池量公共点有12V,按开机键也能触发进系统,但是会随机掉电..有时候进系统掉 有时候刚开机就掉
现象就是这样了 插电池加可调电源不掉电但是不充电,单独用电池随机掉电,排除电池问题,电池换过了也是同样现象
论坛查了一下类似的问题,似乎换充电芯片 EC这些都没用...一时陷入迷茫

网友:
隔离管的控制极电压会不会跳变?电池隔离管换过没有?

网友A:
回复一下 掉电问题已经修好 电池隔离管PQ912不良导致触发后电压慢慢下降到十多伏掉电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试试了吗?换了还不行就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DELL机器用可调电源能对电池充电?好象不行吧。

网友:
如果有好的充电芯片,先换掉再说嘛,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慢慢查电池接口那块电路了,不要着急,慢慢来

网友:
看来还是电池放电管子的问题啊

网友:
这种机器需要用原装适配器的
原装适配器要是不行 就查查检测电路

网友:
重点查前级隔离电路和 CPU 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一下 掉电问题已经修好 电池隔离管PQ912不良导致触发后电压慢慢下降到十多伏掉电

是隔离管还是放电管啊?按道理隔离管有问题同时上电池和适配器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
外接正常,一般问题都出在,电池放电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隔离管还是放电管啊?按道理隔离管有问题同时上电池和适配器会有问题的啊?

放电管 顺手写成隔离管了。。。。。。

网友(2022-01-05):
电池那个放电管工作正常不

网友(2024-10-07):
LA-7781P 图纸与点位

LA-7781P.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