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哪位师傅知道 晶振和谐振电容以及1M电阻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7-08-14):
请问一下,哪位师傅知道 晶振和谐振电容以及1M电阻哪里有卖的!因为 最近改装集显 CQ42 和N5010 缺晶振和谐振电容和1M电阻,知道哪里有卖的吗?

网友A:
淘宝卖电子元件的一搜一大堆!你不是新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卖电子元件的一搜一大堆!你不是新手吧!

淘宝一大把,就是找不到对应的,
对了问个问题, 笔记本是用无源晶振还是有缘晶振

网友:
深圳华强北 一大把。。。

网友:
X宝一搜一大堆,随便选一家就可以了

网友:
1M电阻还不好找啊,料板上一大堆啊

网友:
这还需要买?直接料板上拆啊。
笔记本上用的全是无源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找料板了,你单买电容和电阻,没谁会卖给你。你应该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吧

网友:
料板上面很多的  很多主板上面时钟都是用1m电阻

网友:
  这随便拉一片板也有吧  除了进水  基本没坏过

网友:
就主板上都有  啊    拆机个下来就是了l

网友:
这些料板上多的很,看来楼主的料板不够多啊。。。

网友:
你想批量买是干嘛呢,要想维修的话就找料板就好了啊

网友:
料板上面找啊,这些东西花钱去买没必要,多备些料板是真的

网友:
废板子上拆呀············

网友:
还是上废主板拆吧 既省钱还省事

网友:
料板拆就行,都是通用的,晶振用的都是无源的

网友:
料板上拆啊,料板上不是有大把的吗

网友:
我今天刚改好了一台N5010。改了好久。这晶振料板上就有了。 很好找。我改完亮LOGO就灰屏,重新查了一遍后面刷了BIOS才好的。

网友:
                        多准备点料板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