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主板声卡的复位信号的请教。。。。。。

楼主(2017-08-14):
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笔记本主板声卡的复位信号都是由桥发出的,但到底是啥时候发出的呢?是开机触发后桥就马上发出还是亮机后桥才发出?或者是进入系统后桥才发出?又或者是进入系统加载好声卡驱动程序后桥才发出呢?没复位会导致系统不识别声卡还是没声音呢?!
欢迎高手支招。。。

网友A:
一般来说跑完内存就开始发出复位,可以作为跑过内存的一个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跑完内存就开始发出复位,可以作为跑过内存的一个测试点

确定是跑完内存就发出复位了吗?我手里有一个联想B50-45的AMD(A4 APU)平台的本本,死活不认声卡,其它一切正常,测量声卡供电及其它参数都OK就只是没复位信号,强行接一个3.3V作为复位也不行!

网友:
过内存之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跑完内存就开始发出复位,可以作为跑过内存的一个测试点

我刚修一个板子,插不插内存都有声卡复位   广达 pch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修一个板子,插不插内存都有声卡复位   广达 pch7

哦!就是不是在AMD的套路 会不会不一样呢!

网友:
还有知道的朋友们,欢迎前来探讨探讨!

网友:
还有会不会是PCH正常识别到了声卡才会发出声卡的复位信号呢?

网友:
主板自检之前 就应该有复位

网友:
大多都是 内存显卡 后吧  AMD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没有复位肯定是没声音的,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发出,没有注意过

网友:
我知道自检时和进系统时各有一次复位

网友:
有就对了没有就不对了 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复位肯定是没声音的,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发出,没有注意过

那没有复位信号是会造成无声音还是不识别声卡!??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过,知道的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有时间得好好研究研究!声卡故障修得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