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Z565装不是显卡驱动

楼主(2017-08-14):
联想 Z565装不是显卡驱动,更换显卡芯片情况一样,装XP有时进系统会黑屏,只要进系统就能正常使用。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我兄弟,分析分析

网友:
没修过这种情况,但是你先看一下,这机器有无集成显卡,XP系统下是不能双显卡切换,或交火。个别bios可以修过显卡选项,比如独显,集显,双显。Z565有系统情况应该是win7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