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双桥老本 不亮 求大神解释解释

楼主(2017-08-14):
今天来一戴尔老本  双桥独显    客户说进水了   拆机没发现明显腐蚀      上电能触发   电流到0.7-0.8之间   像是没过内存    但是没报警声   不确定   拔内存还是不报警     估计是没过cpu   上表测电压都有    cpu也热 没过cpu应该能确定了    找图查信号搞了半天还没搞明白       师傅来了      问了我情况    直接让我加焊显卡   问师傅为什么加焊显卡   焊北桥也比焊显卡好吧     师傅就一句话 没有为什么 搞过6  7台这本  都是电流0.7   焊显卡好的       没办法焊吧  将信将疑的焊完  竟然真亮了    我直接就懵逼了    感觉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直接被打翻了     来高手给我解释解释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有的本子  也有这种情况  显卡有问题    也不过内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本子  也有这种情况  显卡有问题    也不过内存的

为什么显卡有问题   不过显卡   我就想知道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显卡有问题   不过显卡   我就想知道这个

不过内存。。。。。。。。。。。。。。。
还有我是小小白  不能在笔记本 mac板块发帖    不要总是回我  发错板块

网友C:
之前遇到过   不跑吗的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过   不跑吗的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为什么显卡有问题   不跑吗  不过内存啊   按时序来说  内存在显卡前面啊    cpu发热就说明它工作了对吧   无线网卡复位也有  说明cpu也复位了   有复位  不就说明pg都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
还有我是小小白  不能在笔记本 mac板块发帖    不要总是回我   ...

这个你得去问厂家  我也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显卡有问题   不跑吗  不过内存啊   按时序来说  内存在显卡前面啊    cpu发热就说明它工作了对吧  ...

有的是无法解释的     还要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无法解释的     还要靠经验

就没有靠谱一点的解释     我师傅说有可能是显卡影响了北桥    没办法验证    我就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