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E40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7-08-14):
  今天接了一个E40  I5 独立显卡的     这机器显卡散热器  老毛病了吧    还有声卡电容    USB 不能用   等等通病       这个机器客户说有半年多没开机了   今天拿出来开机就开不了   问下有没有进水什么的        老规矩 先报价XXX  成交
   拆机   测没发现短路    19V有   3V  5V 有  开机电压有      上电   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啊     但是仔细看 这个灯亮了  但是微微亮着  这个要用放大镜看啊
    我手上这个板子不下7  8片 都是显卡坏的   给客户换了INTEL 集成  寿命长     拿了一片  直接把EC BIOS芯片换了一下        死鱼来了   电源指示灯亮了  上电触发  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收钱      特意进系统 装了个鲁大师  测试温度正常  和客户说了一下   散热器有通病    算了 反正保修一个月
   说多了客户还以为你要骗他换散热器呢

网友A:
这个机器捞通病太多,风扇显卡报废率很高, 但是你说的声卡电容和USB 还没遇见过

网友:
呵呵 ··这好活哟,思路清晰~!

网友:
E40的机器见了就不想修,修好用不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捞通病太多,风扇显卡报废率很高, 但是你说的声卡电容和USB 还没遇见过

声卡芯片一个电容短路C480   修过几台  通病了   USB是一个也不认  一个8条腿的芯片坏了  遇到过一台 论坛早有发过   我差点就干南桥了

网友:
  大多都是 显卡  显卡   其它问题第一反应就是进水

网友:
通病太多,风扇显卡报废率很高.事实就是这样的通病

网友B:
又是三板斧维修,没看到你测量信号。

网友C:
你给客户换集成主板收多少大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给客户换集成主板收多少大洋啊

买回来集成350 带散热器   5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三板斧维修,没看到你测量信号。

在下   没有示波器    只有万用表   还望见谅

网友:
今天就搞死了一台E40,刚拿来的时候掉电,有时候进系统显卡温度高,拆显卡的时候掉点了。补点后触发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