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19B300NW显示器有回扫线怎么修

楼主(2017-08-14):
19寸LED显示器,能正常显示,但有回扫线,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呢? 有谁知道吗?

网友:
液晶显示器怎么有回扫线,和CRT显示器的原理不同,如果是线条粗糙,显示效果差,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不是锁屏了吗?  解锁就好了, 楼主笔记本修多了吧

网友:
可以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到底是不是屏幕坏掉了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没有图片 吗

网友:
碰到过还原下设置就好了

网友:
上图  恢复出厂设置  换VGA  点屏

网友:
三星屏= 基本都是屏坏了没价值修

网友:
楼主不会说的是屏有干扰一类的线吧

网友:
没有图片,不过听你的意思,我感觉是设置问题?以前遇到别的牌子的显示器,这问题,设置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