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7-08-14):
方正R410的本子,显示偏左,右边有十厘米的黑边,任务栏显示不出来,开机都显示这样,不是屏的问题,有时候开机显示又是正常的,重装系统也解决不了,不知道如何调整,望高手赐教
笔记本

网友:
一般都是屏幕问题多,上个图就明白多了

网友:
调下分辨率 不行的话 卸载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遇到过排线问题 参考

网友:
这个你换个屏试试,。或者是排线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 忘记怎么处理了 估计是屏上面码片 最好先代换一下 不好说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既然排除了屏幕 那换过屏线没有呢 屏线也有可能啊

网友:
屏线,我换过这机子的,感觉你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