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14):
接一台N5110,经典机型;6系机;插电待机短路,电流为0.1A,不触发;这款机型有个毛病,独立显卡供电处卡有2个小铁管MOS上管PU9202/PU9203,拆机插电,反面的铁壳微热,基于安全起见,把正反
2个全部换掉,待机电流正常;但是还不触发,扣掉纽扣电池可以自动触发测开关接口处电压才0.4V,
怀疑上拉电压有问题或者断线;找图纸比对发现接口处PWRBT1的 2脚到D2702  的3脚不通,3脚电压
3V左右,随直接飞线;这款触发电路比较有意思,和纬创代工的DELL  N4030的触发电路是一样的;
分适配器和电池情形下得到EC的待机供电,进而进行后面的工作(图纸我就不发了,这款大家都应该有);

网友A:
DELL的N M系列的机器  不触发不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N M系列的机器  不触发不难修

是的,自然损坏一般还好;这款音质很好,和联想Y系列有得一拼

网友:
看待机电压0.1我以为是待机芯片短路引起的啊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对我们这些小白很有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