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上电保护维修

楼主(2017-08-14):
故障:上电源按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下来,插上小4PIN电源口保护掉电,拔掉小4PIN电源口不保护,通电
修复:很多在这的师傅们都说这主板这个问题是通病,其中就是822排阻引起的,开始时把开机针旁边的822换了不行,然后又换了一个IO旁边的822还是不行,看起来还真难找哦,仔细看了又看用表测了又测没见有822排阻坏的,当测到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822时发现中间的阻值好像不对只有4.2K,心想是不是并联的,可看了看又不是,不管了先拆下他看看,拆下一测没有坏啊,都有8.2K阻值,然后又装回去,再测下,中间的阻值变成8.2K了哦,好吧,再上电源开机试试,还真开得到机了,修复OK

网友:
这个822是干嘛用的  检测小口12伏电压值的吗

网友:
822  都懂得  华硕给力呀

网友:
没有任何电路分析就这样ok了?前面插小四口保护的时候也没测试绿线是否低电平,是短路保护还是其他?上来就干822还好了,我只能说:大写的服。

网友:
这个应该是温控电路的上啦排阻吧??????????

网友:
不换掉撑不了多久,很多822都这样加热一下就正常了,这是822最烦人的地方,然后三时某日又了事

网友:
修过一次这样的故障,最好把822排阻更换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