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31a 工作条件

楼主(2017-08-14):
费了好大的劲找到的这个芯片的pdf ,好像论坛里面没有,哪位大侠分析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修的一台g50-75用的这个芯片,vdd s3 s5 都有,ton0.7v 换过几个芯片,就是不出电压,后级断开,上下管换过,都不出内存供电

网友:
有没有查下反馈,后级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根本不用费什么劲,这个型号官网就有pdf
ton 0.7v不正常。好像没输出时TON电压要接近公共点电压的。检查其上拉电阻

网友:
TON只要待机时量下上拉电阻两端电压一样就没问题,工作以后被拉低到多少V不同的芯片也是不一样的。用示波器抓下瞬间有没有哇。

网友:
ton这个电压工作时会被拉低吗??之前测试过貌似不会啊

网友:
ton大多数都是公共点电压,前两天修到一个,TON上拉电阻问题。1.5V有  0.7V有  就是不出PG。上拉电阻换了就OK

网友(2020-03-25):
这个我不是很懂    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