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论坛兄弟,家中成功使用,现在诚心请教,ZM-R380C BGA返修台,设置方法?

楼主(2017-08-14):
               首先感谢论坛兄弟,机器安装,用电问题,大家给了很多方法,买了16A ,专用插座,用空调的位置,现在开始使用。

       由于是朋友的,都已经设置好,但是有时还是需要自己的温度和时间,以前使用的,都是液晶的,现在这个按钮的,那么诚心请教一下,使用过这种BGA,  告诉一下,设置方法,比如更改时间,温度,如何保存?

网友:
图片放大,就可以看清楚。诚心请教兄弟们。

网友:
这个是两温区的,没有3温区的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网址你看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5MzUxNzMy.html

谢谢兄弟、感谢提供方法。朋友送的,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