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小白的第一张故障板和A8考核

楼主(2017-08-14):
  在论坛的第一次发帖,要求每个故障板修好都要发个贴,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喽!请多包含!拿到故障板接点触发可以开机,扣屏测试白苹果重启。理论笔记做不少,关键咱没有维修思路啥也白搭!不知道从哪下手,那就动口呗!拿了板请教万老师,大概说明情况后.老师说查下逻辑码片相连的元件打值看看。(后来回头翻书查引起白苹果重启有WIFI芯片、逻辑码片、硬盘、CPU这几个可以通过刷机报错判断故障这个思路来查,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附上图:打开点位图到逻辑码片U0301及相连的电容、电阻打值。R0317值422,R0316值718。
拿了一块好的亮机板打值对比都在400左右,明显R0316这个电阻有问题(其他值都正常)。点击看这端是连基带码片连CPU的AR31脚的I2C总线。结合徐老师上课所讲CPU的AR31、AP31这个俩脚也是通病,因为所在电的位置四周都是空点,没什么拉力手机一摔基本会掉点。至此!故障基本确定!开干CPU(刚好也是A8亮机考核)
下拆装A8CPU是2期手工一直练习的,步骤稍粗略(风枪868D)
1.刮边胶:风枪215,风速2(不要太用力刮会伤到底层的线,温度到了都不用什么力)
2.撬CPU:风枪315,风速3在CPU四周旋转的吹,吹俩次周边一次中间,重复的吹大概一分钟时间撬下来(撬下来看了下,AR31脚这点和周围的一大片空点都掉了)。
3.焊盘处理:烙铁250左右,先用低温锡用烙铁在焊盘上托一遍,每个地方都要拖到。风枪215、风速2,待锡稍有点融化刮焊盘胶,刮完胶用烙铁加吸锡带托平焊盘。冷却后用无尘布粘洗板水清洗干净,在显微镜下看,没干净的胶要刮干净。(CPU上下层处理也是同样的步骤)
4.打开点位图对照了下就掉AR31脚的有用点,其他的都是空点.不过因为自己手法的问题,有好几个地方都露铜了。(后续补点和绿油
5.CPU分层:用11号刀对好位置,风枪300,风速2对着四边来回旋转的吹,大概50秒左右分层下来。
6.中层处理:烙铁温度260加常温锡拖一遍,风枪200左右、风速2,用刀除胶后用短毛刷清洗蜂窝孔,并在显微镜下挑出蜂窝孔里的胶。
在蜂窝孔填锡后抹平(用力要一致),拿无尘布擦掉多余的锡。风枪220,风速2加热至锡珠。第一次珠子大小不一,用烙铁拖掉重新在填一次,一定要保证珠子大小差不多,并用手术刀刮平。
7.CPU上下层植锡:准备好锡浆,对好钢网的位置(看四边角的点),抹锡浆要一抹到底。风枪220,风速2吹成锡珠,植完清洗归位。

                                                   注意以上每完成个动作,都要放隔热板加小风扇散热!
完成以上步骤后,开始着手焊盘补绿油和补点。
1.补绿油:在显微镜下操作,用11号刀在连锡的地方一个个的补,补好后用固化灯固化,厚的地方要用刀削薄以保证不会高出焊盘。(补绿油是个耐心活,在这阶段花了好长时间,也忘了拍照了)
2.补点:有俩种方法直接补点(挖个焊盘补上)和飞线(从R0316的I2C脚飞线到掉点的位置)。
不过这2种方法对我来说都太难了,只能去问了万老师具体的步骤和操作手法之后,选择了比较保守的直接补点。步骤如下:
(一)在显微镜下用11好刀慢慢刮开,大概可以容纳一个焊点的位置露出铜(不要用力刮到另一层的线)。
(二)然后上点低温锡在铜的位置,风枪240左右风速2吹融。从别的地方挖个焊盘补上(有锡面朝下),用风枪吹上去。
(三)加绿油固化后,刮开绿油和焊点的绝缘层露出焊点,补点完成。附效果图如下(补的难看点):

8.CPU下层的焊接:在焊盘上加少许的焊油,用刷子抹均匀。CPU上层和焊盘对好位置,风枪300左右,风速3先在CPU上方5cm的位置吹一会(看到中间鼓的地方变平)在把风枪靠近CPU旋转进行加热,从侧面看到CPU稍稍下沉即可。用风扇进行散热!
9.检测CPU下层:打CPU各供电阻值,都正常;接上电源电流显示82MA正常;强制DFU模式能联机并能识别手机型号。
10.CPU上层的焊接:在上之前先用刀再削平下蜂窝孔的锡珠,加少许焊油,对好位置。和下层同样的方法操作。
11.焊接完成后,用小风扇冷却后接电扣屏幕。成功亮白苹果,进入HELLO界面并排除故障!附图如下:

离别感言
写完这个贴也差不多到了离开迅维的时候了,相聚不易,离别更添不舍!......
在迅维的这段日子,特别感谢万老师,徐老师,覃老师的倾心相授,每一次有什么不懂的都能认真的和你解释。
来之前我没接触过这个行业,连万用表都不会用。在这里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2个月的时间学习过程紧凑,但我感觉只要静下心来,按自己的节奏来,一定会学好一些东西的。

感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有你们相伴的2个月真好!感恩缘分.....
期待下次的再会!

网友:
我的图呢?为什么没有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A:
mark标记,新手小白过来学习下,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rk标记,新手小白过来学习下,多谢!多谢!!#

朋友看得到图片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心得、经验,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看得到图片吗?。。。。。。。。。。。

可以的,有图,能看到,就是没有亮机的图

网友:
我有上传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有图,能看到,就是没有亮机的图

我有上传的 ,不知道怎么一直显示不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啊   掉了这么多

网友:
这个是植珠还是刮锡浆,好像是没有说。

网友:
真的很强大,迅维果真是名不虚传啊……看着有点心动了

网友D:
隔热板和小风扇是什么样的啊                               ?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师兄写很好,我对手机一点都不懂,上图太少了,等有了时间要来迅维学手机!

网友:
多谢楼主发文章,年龄大了,手机学不进去了,不然,去深圳看看

网友E:
现在发帖也不加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热板和小风扇是什么样的啊                               ?

隔热板是实地发的,小风扇是自己淘宝10块左右买的一搜索一大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发帖也不加分了吗,··················

可以加分的吧!只是没人给我加分nonono

网友:
高手呀修手机特别苹果机      ,,,,,,学习了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发的这么好的学习贴,但是楼主附的图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