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60P-I7G 加电0.045

楼主(2017-08-14):
今天收到一台A460P-I7G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机加电0.045 ,果断拆机发现主板没有维修过,先检查下主板有没有进水。主板无进水,检查各电路电压正常。果断加焊北桥HM65,装机测试,电流加到1.74亮机,请高手勿喷,个人经验

网友:
一般我碰到这种问题还是会先按时序测量一下,再做决定应该怎么做。

网友:
厉害了 高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电流想到加焊北桥?实在是高人,原来这就是差距啊!

网友:
一言不合就干桥,都不用先测量一下。

网友:
屏幕怎么跟客户说

网友:
intel hm65的桥虚焊的真不多。。。。。。。。

网友:
够简单粗暴啊

网友:
hm65有虚焊的桥?表示每年修机2000台,9年了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