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7-08-14):
晚上下班去小店打水洗澡,店主(老大爷),跟我说他家电视坏了,拿到不远出的家电维修店,说修不了主板坏了没有主板更换。就搬了回来,问我能不能修。我说可以帮他看下,尽量修。
电视搬出来后,简单的问了下,大爷说按开关没动静。搬出来试了下确实是那样,先怀疑电源部分有问题,拆开机器,看了下主板,变压器,光耦,开关管,都有烙铁动过的痕迹,还有助焊剂没清理。先简单从开关那里测量,发现开关有问题,直接跳过开关,在测量主板没明显短路的情况下通电。
发现屏幕一闪就灭,测量220V供电,正常,测量整流桥后面大电容电压只有70V左右,发现问题,电压明显偏低很多,先测量电容容值正常,未发现鼓包现象。
再次测量后级,变压器,开关管,及整流二极管无短路击穿的情况下。重点放在EMI电路,先测量交流电输入接口,到整流桥是否导通,再测量周围有没有损坏击穿,找了半天没有发现问题。陷入困境。大爷给了一支烟,抽烟时理理思路,再重新回到主板上时,发现一颗原件微微发烫拆下发现是个14欧姆的消磁电阻拆下后测量阻值正常因为发烫还是怀疑元件损坏于是飞线(没有相同元器件) 通电发现久违老电视的声音想起,这里怀疑元件在电路中阻值变大,大电流使其发热吧,欢迎大家讨论。最后大爷要给钱,我说算了,大爷看我在他那搞了半天,热了一身汗给我拿了瓶可乐。

网友A:
图片未上传成功,补上。有问题的地方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修电视也是挺牛的啊。可是打不够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未上传成功,补上。有问题的地方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真是很厉害啊 什么都修的
可以 也不能加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 真是很厉害啊 什么都修的
可以 也不能加分了

都是开关电源,都差不多的,看你的帖子也是牛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开关电源,都差不多的,看你的帖子也是牛人

按是新手啊
来学习的 哪里什么的牛人啊

网友C:
那福禄克挺结实的,好想换我的胜利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是新手啊
来学习的 哪里什么的牛人啊

慢慢来,我也是新手,修的不多,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福禄克挺结实的,好想换我的胜利表

我也有胜利表,炮灰用用,就是拨盘不行,耗电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我也是新手,修的不多,共同进步

是的 大家一起相互学习 提高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胜利表,炮灰用用,就是拨盘不行,耗电大

按也是从生理V89C 过来的
和按的感受一样 耗电啊 不怎么用 电池就没电了
福禄克15B+ 15年7月买的 用量不大 到现在两节5好电池没换过 非常省电

网友D:
这个消磁电阻直连会不会后续引起电视机彩色颜色色纯不稳定因素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消磁电阻直连会不会后续引起电视机彩色颜色色纯不稳定因素哇。

很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多谢提醒,有时间回去给他更换

网友:
大电流使其发热吧,欢迎里怀疑元件在电路中阻值变大,大电流使其发热吧,欢迎大家讨论。最后大爷要给钱,我说算了,大爷看我在他那搞了半天,热了一身汗给我拿了瓶可乐。

网友E:
高手呀你这是修哪门子电视机?测量220V供电正常,测量整流桥后面大电容电压只有70V左右。故障应该在EMI交流电路。消磁电阻本身就是发热的。你把消磁电阻取了电视机看电视时会出现彩色色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呀你这是修哪门子电视机?测量220V供电正常,测量整流桥后面大电容电压只有70V左右。故障应该在EMI交流 ...

     是的,网友有道理, CRT电视机必须有消磁电阻,每次开机自动消磁,消磁电阻是正温系数的热敏电阻,在开机瞬间大电流通过消磁电阻,消磁线圈,进行显像管消磁。由于大电流通过消磁电阻,正温系数的热敏电阻的阻止迅速增大,相当于开关关闭,等待下一次开机消磁。如果这只热敏电阻性能失效,不能起自动开关作用,或开关不好,就相当于220V的交流电长期接入消磁线圈这个比较大的负载,同时也影响了后面开关电源带负载的能力,所以取下,不要消磁电阻电视机正常了,但是,电视机每次开机不能自动消磁,显像管屏幕必然有色斑,逐渐严重,最后无法观看电视。这是我的一点分析,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不能飞线的,这个消磁电阻作用是开机瞬间给消磁线圈供电,,消磁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这一瞬间 ,温度就升高了,然后  阻值为无穷大,,这种电阻 ,拆下来  摇一摇 ,有声音就坏了  ,照楼主  说的 这个电阻是好的 ,,故障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网友F:
消磁电阻j是不能直连的 会后续引起电视机彩色颜色色纯不稳定因素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消磁电阻j是不能直连的 会后续引起电视机彩色颜色色纯不稳定因素哇

是的   现在彩色已经有问题了,看来电视维修真的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呀你这是修哪门子电视机?测量220V供电正常,测量整流桥后面大电容电压只有70V左右。故障应该在EMI交流 ...

电视机修的不多啊,但是EMI电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虽然我在不知道消磁电阻的作用下直连了,也不能代表他没有问题了,

网友:
修的不科学,消磁电阻坏,可以取下不用,也不能直连~,
彩电是个复杂的电器,你不认真的做事情,小修小弄的,会给客户一个误会,认为修电器很简单,只是换换零件就好了。
.............  修的不科学,不想多说。

网友:
可乐小心不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阻还是换一个比较好电视机不移动地方还好,移动的会出现颜色不正常了

是的  已经换上 ,机器已经正常,涨了知识

网友:
这个感觉是限流电阻,阻值变化,拉低后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