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Y470,LA-6881P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14):
     坐着无聊,想着来写个帖子。昨天维修联想Y470,板号:LA-6881P不定时掉电。拿到机器,当着客户面开机进到了系统桌面,Duang掉电了。客户还描述有时候进不到系统,有时候开机就掉。这样就是不定时掉了。
     拆机,目测有没有氧化,以前记得好像修过Y系列的有待机供电芯片51125的13脚开启的电阻有氧化,换电阻解决掉电的问题,所以要观察这方面细节。可惜这个本子不是我想的这样。没有办法只有上电继续测试看能不能找到问题所在。
    拆机测试后,电流1.5显示,过了10几秒掉了。掉的时候发现电流从1.5A顺序上升至3A左右掉,再重复一次,再发现CPU的供电管很烫,。。试过CPU无果,又试了几遍,后面掉电了重启后发生了电流只有0.4,刷了BIOS。又可以显示,还是0.4,这时候测试各电感电压,CPU供电没有。查条件,发现CPU供电芯片的Vin电压的19V只有不到4V,重新开机测的有19V,掉电变成0.4A时就只有不到4V。。。由于时间和利益,没有深究,直接找了个公共点飞了个19V过去,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恩  cpu供电vin那个相对较大的电感确实爱坏  修道过一两台

网友:
这种的还是要多试试 以免二纺

网友:
高手,学习了,不过断线的不好找啊

网友:
54541+652+959+529+1654196481968418

网友:
416541984984595+9635296549529+6529+6529652+9

网友:
电阻不良是个通病

网友:
技术就像半魔法
向你学习6666666

网友: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我也修过一台,飞了线也没解决,还是进系统就会掉电

网友:
谢谢 楼主 今天又学到了 好东西

网友:
又一通病啊                  学习学习

网友:
发现CPU供电芯片的Vin电压的19V只有不到4V,重新开机测的有19V,掉电变成0.4A时就只有不到4V。。。由于时间和利益,没有深究,直接找了个公共点飞了个19V过去,高手。

网友:
cpu供电vin那个相对较大的电感确实爱坏

网友:
通病了修到很多台;了

网友:
cpu供电vin那个相对较大的电感确实爱坏  修道过一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cpu供电vin那个相对较大的电感确实爱坏  修道过一两台

网友:
谢谢 楼主 今天又学到了 好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