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E24D31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8-14):
型号:TCL LE24D31
故障:指示灯亮,屏不显示

下家客户拿来一台TCL 24寸电视机,说是开机无显,开单留修
通电发现开关机都正常但屏幕无显示,拆机

测量了一下电源板电压一切正常,那就应该是点灯板或灯条坏了
灯条接口特殊,用通用点灯板没法点,先搁一边,先拆下点灯板

测量发现Q1 短路,Q2 三端短路,L1 开路

在料板上找来这三个零件更换后通电,已经可以亮机

坏件全家福

各位看官,有分的加分,没分的喝个彩呗!

网友A:
没少收吧  经验挺丰富的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支持一下

网友:
维修液晶显示器的技术还算比较不错

网友B:
行啊,修电视也学会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这坏的有点多啊,一下坏了3个元件。。。

网友:
楼主技艺精湛,维修快准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少收吧  经验挺丰富的

回答版主,也就收了XX元,生意难做西,同行价格更收不起

网友:
真正的维修越来越少了   在此学习了

网友D:
这个是电容还是 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答版主,也就收了XX元,收益难做西,同行价格更收不起

按是来向老师傅学习的
XX元 估计得80 90吧
就是 升压板坏的吗

网友:
液晶修的少,看楼主思路应该老手啦。。。

网友:
电视机我也修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容还是 电感,

上文已经提到是L1,那肯定是电感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答版主,也就收了XX元,收益难做西,同行价格更收不起

两个XX少了点   起码3个X啊

网友E:
这种短路坏的高压板修好了也用不长,一般都是外部有问题才会出现短路,比如说灯条

网友F:
楼主还是有点牛的,怎么找到芯片的呢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我都没有修过电视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啊,修电视也学会了,,,,,,,

不会不行呀,竞争压力大,只修一样东西会饿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短路坏的高压板修好了也用不长,一般都是外部有问题才会出现短路,比如说灯条

灯条看起来完好,修好放电视很久也没出问题,只要LED灯不闪烁的话应该不太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有点牛的,怎么找到芯片的呢

你是指找到坏的芯片还是找料板上代用的芯片

网友:
有分的加分  厉害啊  兄弟      哈学习了

网友G:
话说现在厂家为嘛把灯条的亮度开发到极限呢。。那灯条一摸嗷嗷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话说现在厂家为嘛把灯条的亮度开发到极限呢。。那灯条一摸嗷嗷烫手。。

品牌的屏LED灯条坏的还真不多见,见到的都是山寨的LED屏灯条坏的

网友H:
24寸的电视,大多地方收同行应该都是收几十元吧,维修也就这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24寸的电视,大多地方收同行应该都是收几十元吧,维修也就这鸟样

我们这里的行情收同行也就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