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死活不出1.05V电压

楼主(2017-08-14):
修到一台联想G480,死活不出1.05V电压,刚开始是三五伏都短路,换桥,以后5V不短了。3V还短,换EC,此EC是KB9012,刷完程序以后换上去,发现网卡还短,拆掉网卡,通电,PWM3。5V还是不出来,最后发现是少件了,PWM5V上管没有,装上以后三五伏都出来了,开机,不显示,发现1.05VS_VCCPP死活不出来,芯片的开启有了,反馈,频率设定,上下管,自举电容电阻都换了,后极也断开了,它就是不出1.05V电压,求解

网友A:
是不是桥没换号。。。。。。。。。。。。。。

网友:
估计还有短路。。。。。。。。。。。。。

网友:
U换了没?芯片换了没?

网友:
芯片换过,U 没有换,这个和U 有关系吗,它的1脚2V  2脚1V   3脚没有电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应该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桥没换号。。。。。。。。。。。。。。

不是桥没有换好,有没有短路已经不太重要了,我把后极都断开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是没出  还是出来后就掉了

网友:
桥短路了

网友:
把外围元件一个个的查一遍 绝对好 细心点

网友:
查记录  PL701的对地=052       仅供参考

网友:
这兄弟以够有耐性啦。我都佩服。

网友:
用示波器打51219开启,电感后端等脚位

网友:
这种应该是被雷击了,坏的小元件肯定不少,慢慢查吧。

网友:
还是建议用示波器抓抓上电或按开关后的瞬间波

网友:
开机瞬间有没有波形,下管G级是不是5V 保护了

网友:
5v上管没装,是不是又有地方还有短路呢

网友:
楼主修主板好耐心,这个全换了,比较难了!

网友:
上示波器抓电感后端的瞬间波形

网友:
楼主换个U试试,你量量二级电压有没有短的,遇到过死活不出换桥好的,忘记哪个电压了

网友:
CPu还是值得一换,不行还是可能南桥没搞好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应该还有东西坏

网友:
用波波测下看看是不是被保护了。

网友:
有示波器没   抓下波形

网友:
G480 的机子桥也是会出问题的,,,楼主你要试试看

网友:
只是开启有了,供电不知道有了没有,还有瞬间示波器测试一下或许有收获。

网友:
有耐心,佩服!佩服!!!!!!!!!

网友:
仔细看看有掉件没 电压足不足

网友:
上示波器抓下G极波形  ,要是没有示波器这机器就不好修哦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电感后级有没有动作,没有可能芯片条件有问题,有动作就是保护了

网友:
还是再查一下芯片的外围电路吧,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

网友:
上示波器,打下上下管G级

网友:
短路了那么多东西还继续修,风险也大啊,楼主有耐心

网友B:
后继断开了就不会出来吧看看后继短路了没,不行换个芯片

网友:
在细心找找看看是不是有别的地方

网友:
后极短路吧

网友:
还是得好好看下反馈,仔细看下是不是断线,跑下线路

网友:
我觉的你要仔细的差

网友C:
教你一个办法从别处拉个1.05v过去就可以亮机了,好人不谢。

网友:
什么桥 有的桥换了要刷BIOS的 你这个是不是也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个办法从别处拉个1.05v过去就可以亮机了,好人不谢。

开玩笑,没有地方的1.05怎么能带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继断开了就不会出来吧看看后继短路了没,不行换个芯片

换芯片这些活,早就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那。 后即滤波的电容。

换过了,电容这些早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飞了,瞬间冒烟,电流太大了,,,,,,,,

你说的这种方法本来就不靠谱,这个是PWM电路的,电流很大,肯定不能说是从哪里接一个或者自己做一个分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是没有出来啊.........................

有的是保护的 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是保护的 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示波器,还测不出来??我用的示波器

网友F:
上官拆掉   g级有没有5v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官拆掉   g级有没有5v电压

没有哦,没有电压,自举电容电阻换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哦,没有电压,自举电容电阻换过了

那就是芯片没工作嘛    z重点插芯片条件

网友:
内层板断线了吧

网友G:
握草,这么奇葩的疑难杂症?

网友E:
引脚都打值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芯片没工作嘛    z重点插芯片条件

能给我说说这个芯片工作条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脚都打值了哦。。。。。。。。。。。。

那就换板吧,只能这样了,不然头发都折腾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握草,这么奇葩的疑难杂症?

不奇葩,只是没有找到问题而已。。。。。。。

网友H:
这种故障的机器从现实的角度看,尽可能的建议客户换板,虽然你可能会修好,但花费的时间太多,而且还有可能有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故障的机器从现实的角度看,尽可能的建议客户换板,虽然你可能会修好,但花费的时间太多,而且还有可能 ...

这个是自己的,修好的话就可以卖到1000多大洋,不然肯定不修了

网友H:
那就淡定点,先放个两天,盯着修有时会犯晕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淡定点,先放个两天,盯着修有时会犯晕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I:
上下管G极没动作,芯片条件正常就继续换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上下管G极没动作,芯片条件正常就继续换芯片

就怕是芯片工作条件不正常怕自己没有查对,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J:
换过CPU没有,是不是CPU也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过CPU没有,是不是CPU也烧掉了

能换的都换了。。。。。。。。。。。。。。。。。。。。。。。。

网友K:
上管拆掉          抓G级有波形没

网友L:
还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如供电之类的。搞了那么多相信滤波电容也换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管拆掉          抓G级有波形没

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如供电之类的。搞了那么多相信滤波电容也换过了吧。

肯定换了,供电也查了啊。。。。。。。。。。。。。。。。。。。。

网友:
MOS管换来试下

网友:
早就换过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就怕是芯片工作条件不正常怕自己没有查对,芯片的引脚定义???????????????

量芯片的供电开启及外围元件不缺件,上下管G极示波器一点动作没有就换芯片,换到有动作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量芯片的供电开启及外围元件不缺件,上下管G极示波器一点动作没有就换芯片,换到有动作为止

好,明天去再换几个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桥。。。。。。。。。。。。。。。。

网友:
CPu还是值得一换,不行可能桥没搞好

网友(2020-07-06):
没耐心的真的修不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