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1000W 金牌电源风扇转一会就停(约10秒),有必要修吗?

楼主(2017-08-15):
自用全汉1000W电源,开机风扇转会就停(第一次开机风扇转的时间长点,重开机风扇转的时间变短),拆下测量待机电压正式常,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风扇与接主板时情况一样(第一次开机风扇转的时间长点,重开机风扇转的时间变短),风扇转时测量12V 3.3V 5V 电压均正常,风扇转一会电源自动掉电保护。本人小白,请教大概故障原因,如何测量?

网友A:
这个 根据情况吧
好电源 还是有修的价值的
不行 发给俺研究下 给你修修看

网友:
两个大电解。好像是494之类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根据情况吧
好电源 还是有修的价值的
不行 发给俺研究下 给你修修看

这电源,做工不错,看样子是半桥的,好修。有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做工不错,看样子是半桥的,好修。有修的价值。

大概也是半桥LLC+DC-DC 的结构
全汉也是大品牌 质量 做工都可以呀

网友:
因为时间问题看图!以后有修到的看不懂的加QQ4893841

网友:
这种电路很密集。没有一定的能力和动手能力和耐心和零件是修不好的。。。。。。。

网友:
修吧,练练技术吧。有空的话。

网友:
修吧,练练技术吧。有空的话。难度好高的!

网友C:
这个好修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当然有必要修了,好电源 ,值得修,不过这考验技术了

网友:
修,你有图纸吗?没有修好的可能不大

网友:
先检查温度传感部分 这电源好像是有温度保护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修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好修?高手啊,膜拜.............

网友:
直接换50v10uf的电容。   推动的

网友:
电源不错 好紧凑,拆都不好拆。拆机维修的时候拍个底部的照片发一下

网友:
你要是研究技术你就值得修,你要是想钞票就不值得修

网友:
看似小毛病,不好修。可能要地毯式检测。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可能,要好一些。这电源有修的价值

网友:
把电容全测试一遍,功率管也要检擦,应该有个8脚电源管理

网友:
带负载情况下都正常的话,看看是不是风扇处问题了,有时候要注意下这个小问题

网友:
这些软故障好麻烦的............

网友:
最主要的麻烦来自也元件太密集,不好测量

网友:
把其它的-12v的电压也要测量,这个电压出问题也会自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