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哥菜到抠脚怎么办,整死我这接盘侠了。

楼主(2017-08-15):
漫漫长夜,无心睡眠,今天才修了三台机子怎么办。奶粉钱都挣不到了。说说最近同行送修的机器,无力吐槽。都拿的给什么人修,基本功都不行也刚出来干维修,甭管什么问题先上BGA,有事没事就先加焊一遍,温度又掌控不好,干什么什么坏。
王八盖子滴,本来就一脚气,愣是给治成截肢了。

第一台Y470,送来说显卡驱动打不上,这机器通病了,散热器上的海绵潮湿腐蚀板层造成断线。很简单的送钱嘛。
拆开裸板触发表笔一扫就找到故障了+1.5VS_VGA没有,量U49 控制级没电压,找到Q112,三个脚都没电压,DGPU_PWR_EN#是低电平正常,那就是+VSB相连的R1102电阻,打两端电压,表笔一戳电阻就飞了。随便找了个十几K电阻换上,+1.5VS_VGA就出来了。
可惜,显卡被人加焊过,果断不装机,装上散热器接U盘外接显示器,进PE打开AIDA64,果然!只认到集显。
然后报价嫌贵,不换。心中默念一万万万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第二台索尼VPCEG,板号MBX-250,没错就是铁壳管短路保护,不出主供电。
这个更狠,直接就裸板给我了,一看待机3V/5V被动过,5V电感40欧,电感被焊接过,看来是烧过机。图纸查5V_S5,断开ISL95831的22脚VDD电阻,5V阻值恢复正常400+。
看到内存供电芯片被动过,一量内存也短路了。1.5V供电上管击穿,CPU换好板上打供电阻值0欧。
严重怀疑用了不止5V的电压烧5V电感。
直接不用修了,打包发回。

每个人都是从新手一步步过来的,但是,连最基本的电路原理和手工焊接都不过关的真是祸害。
不仅损害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更是损害了大家的利益。

网友:
所以说二修机 最坑人了

网友:
正常  不是每个同行技术都过关的

网友:
这几台机器,看的都心寒。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网友:
三板斧一轮,轮不好就拉倒。哈哈

网友:
怎么看怎么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的赶脚

网友:
这是典型的自己修不好他人也别想修好

网友:
这个还可以原谅,不可原谅的是他们低价竞争,搞得你有技术收不到钱,不过这样的人淘汰的差不多了

网友:
修不好就瞎整,都是直接干桥。干显卡

网友:
哈哈。。楼主忙活了半天。。。。不过现在都这样。。没办法

网友:
哎 现在的技术牛逼的好多都转行了 你这个上家一个是才入行的 呵呵

网友:
二修机真的不容易呀

网友:
看到一些通病机两眼放光。。。拆开一看是二修机两眼一摸黑。。

网友:
2修机最蛋疼   难修不说 关键是价格 报低了不划算 报高了 人家不修

网友:
哈哈哈,楼主是发帖泄愤啊。也是,在不清楚的情况下,最好不要乱修。多看看论坛。

网友:
这是典型的三板斧都不过关啊。。。。。。。

网友:
很正常,我们这有个同行苹果的ec都不敢换,却天天能接到苹果机。。。秒杀的就被他赚了,搞不定的拿到我们这边还能赚个差价!

网友:
二修一般修起来都比较头疼 一般客户都会嫌弃价格搞了

网友:
二修机器修的严重真心不想修了。。

网友:
前几天接了一台HP DV4的机子,应该是人为故障,IO烧了,系统供片烧了,屏也烧了,修好后,用了不多久,又不行了,加电不显,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N个都不行,最怕别修过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