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刷机电脑提示成功,然后进度条无限重启?

楼主(2017-08-15):
客户一台苹果6P,自己升级过程中断电,然后我刷机,每次刷机电脑提示成功,然后手机出进度条走一点无限重启,每次都是进度条走一点然后重启,爱思 ITUNES都尝试过来,求告诉指点!

网友:
自己没遇到过,帮你顶起来,等待其他大神

网友:
有没有大师傅碰到过 求指点

网友:
走一点  硬盘换个看看  如果是最后 是WIFI

网友:
这个可以修,但我小白,遇到过!主板

网友:
可以换一下硬盘试试看吧

网友:
6代碰到台UMT的,底板问题,搬盘解决的

网友:
把WIFI拆了,看看有没有意外收获。

网友:
有没有大神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硬盘重新写底层看一下 或者直接更换一个新硬盘

网友:
这问题还真的不好查啊。。。。。。

网友:
硬盘的问题多些,不过还是要测了才知道 看下供电

网友:
可能是底层损坏吧  更换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