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不开机

楼主(2017-08-15):
接到一台联想Z480,上电3秒左右电流1.2A即可掉电,取下内存,电流稳定在0.7A左右,根据经验先刷BIOS,
小弟不才,主板上有2各BIOS芯片,不知道改刷哪个,敬请赐教各路大神,谢了

网友A:
一般两个BIOS芯片在一块的,这两个不在一块。应该有一个不是的

网友B:
一个是EC BIOS  一个是桥的BIOS  一起刷了

网友:
刷南桥的BIOS就行了,如果刷了开机慢,就自己改下

网友C:
兄弟    你换内存    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换内存    试了吗

换了  不行,这种故障一般是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EC BIOS  一个是桥的BIOS  一起刷了

能否发个桥BIOS程序,谢了,网上不太好找

网友E:
BIOS芯片容量会看吗,32的是4M的这个是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IOS芯片容量会看吗,32的是4M的这个是bios

有桥BIOS程序吗 ,可以发一个吗,本人等级低不能下载

网友:
离南桥最近的是SB  BIOS。  远的那个EC  BIOS。

网友:
最好一起刷,这样保险,字数限制太坑,没话找话凑字数

网友:
一起刷就好了, BIOS没有,找大神合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般两个BIOS芯片在一块的,这两个不在一块。应该有一个不是的

兄弟 请问你所说的BIOS在一起有什么解释的吗 不知道可以 你不能乱给别人讲撒 别人虽然不会修 但是基本的还是知道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两个一起刷,不过刷BIOS之前一定要先备份原来的BIOS哦

网友:
先刷南桥BIOS 一般南桥BIOS容量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请问你所说的BIOS在一起有什么解释的吗 不知道可以 你不能乱给别人讲撒 别人虽然不会修 但是基本的 ...

刷桥BIOS解决 多谢各路大神,无私帮助

网友:
多谢各路大神,刚刚刷了桥BIOS ,已经好了,就是开机稍慢,不过用户不介意

网友:
东西要分享,上传一个Z480桥BIOS程序

Z480 桥BIOS.rar

网友:
一般刷南桥bios  也可以两个一起耍了

网友:
刷南桥bios

网友:
容量大一点的就是桥BIOS容量小一点的就是ec BIOS。

网友:
一般的是哪个大刷哪个,看看BIOS型号

网友:
一般我都是先刷南桥的BIOS看一下不行再刷EC BIOS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来 看看。。。。。。。。。。。。。

网友:
有这个发帖的时间,两个bios早刷好了。看bios芯片型号大小判断是桥还是ec 或靠近哪个

网友:
左边那个 是南桥的  右边的是ecbios

网友:
刷一个不行 刷两个  两个不行    换主板

网友:
左上角南桥的BIOS 但是建议两个一起刷

网友:
最好两个都能刷了

网友:
下载的多少兆,就刷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发个桥BIOS程序,谢了,网上不太好找

直接论坛搜索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桥BIOS程序吗 ,可以发一个吗,本人等级低不能下载

慢慢提升等级 急需资料可以联系我给你下载

网友:
南桥左边那个BIOS是要改的,右边是EC一般不用。

网友:
有的机子好像是要两个一起刷才可以的 有些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两个BIOS芯片在一块的,这两个不在一块。应该有一个不是的

兄弟 是不是刚刚进入维修的行列里?

网友:
上电完了   管EC啥事啊       男桥那个rom才是管正事的

网友:
刷靠着南桥的先吧  毕竟分很值钱啊

网友:
一般刷容量大的,遇到一次刷EC BIOS 才亮的

网友:
刷容量大的咯,,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