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无基带无IMEI

楼主(2017-08-15):
昨天收到一块小米4无基带无IMEI主板,能开机,不认卡,无法接打电话,进桌面打开东西超级慢,时不时停止响应,黑屏后亮屏困难。

先刷机。刷官方最新稳定版,还是老样子,刷官方最新开发版,也没变化。度娘找到各种写基带方法,多次尝试,多次降级系统刷机。

最后用*#*#717717#*#*打开手机诊断端口,用qcn写入基带文件,高通写号工具多次尝试后终于成功。最后升级到最新版系统一切正常。

附本次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小米官方包和刷机工具请自行到小米官网下载,这里就不上传了。

网友A:
楼主是有点厉害的喔。这个小米4手机是爆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有点厉害的喔。这个小米4手机是爆款啊

过奖。小米4号称刷不死啊,随便刷机的哦。

网友C: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奖。小米4号称刷不死啊,随便刷机的哦。

小米4这么神?刷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大哥,只是软件问题,没有使用图纸呀!

网友B:
哈哈,Windows都能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Windows都能刷。。。。。。

我也听说小米4可以刷Windows但是自己没有刷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听说小米4可以刷Windows但是自己没有刷过

64G可以刷,16G刷完空间就没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G可以刷,16G刷完空间就没多少了。

哦哦,看来是老司机,以后有问题多多指教

网友E:
多谢分享,会是什么情况导致无基带无串号呢?重新写串号,串号从哪里来,谁便输吗?

网友F:
真刷不死吗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分享,会是什么情况导致无基带无串号呢?重新写串号,串号从哪里来,谁便输吗?

一般都是刷机出现无基带无信号的。一般串号可以通过手机贴纸、包装盒查看到。也可以直接写其它手机一样的串号,那些运营商绑定的就是手机串号,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刷不死吗我也试试

刷机小王子,谁刷谁知道!

网友G:
典型程序错乱引起的,软件出现故障的概率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典型程序错乱引起的,软件出现故障的概率高些。

是的。拿到手机是慢的要死,程序还时不时停止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有点厉害的喔。这个小米4手机是爆款啊

过奖。瞎折腾而已。小米4销量大哦。

网友(2018-06-25):
感谢楼主分享,大神出没,注意安全!~努力学习,早日成材

网友:
小米4刷不死,谁说的,字库刷坏了就完了

网友(点评):
哪有那么容易就刷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