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G4 无规律掉电

楼主(2017-08-15):
HP G4 无规律掉电 电流0.2-1.0 -亮机   有时0.2 掉电 有时0.8掉电  亮机了 也掉 拆机试机 亮机掉电 按压主板(亮机 按到桥时)不掉电  桥BGA 加焊后 无数次试机正常   装机再测试正常  考机后完工

网友:
               桥虚焊了引起掉电的啊

网友:
AMD的桥的吗?学习了, ,。。呼呼

网友A:
不是温控芯片引起的吗

网友B:
不知道能用多久,就要反修噢,我现在都不加焊桥,直接换新的。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吧,,,温控芯片呢???...................

网友:
意思就是桥虚焊了呗

网友:
  按着亮,是不是掉点吧,    有可能会返修吧

网友:
返修了继续加焊桥就行了

网友:
Z正常会考虑温控芯片   这个机器温控芯片好像容易出问题  直接拆掉

网友:
像这种无规律性乱掉电的,桥的机率大啊

网友:
hp g4 掉电 桥虚焊了呀··

网友:
这机器 桥虚焊引起的掉电的遇到的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温控芯片引起的吗

仔细看帖 加焊后 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用多久,就要反修噢,我现在都不加焊桥,直接换新的。

有些时候换的价钱好多客户不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帖 加焊后 已经解决

正是因为认真看帖子知道是桥的问题才提起的疑问,这机器温控引起的问题太多了,反而桥比较少,如果是其他机器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网友:
我擦,你就这样修好了,牛叉,给我估计要休半天

网友:
最后能修好就很厉害了       要是我肯定早就判死刑了

网友:
哥们是不是桥弄了,也不行就给它判死刑拉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2020-07-22):
一般都是桥和显卡空焊

网友(2021-05-03):
这桥也能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