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待机大电流

楼主(2017-08-15):
惠普CQ40 版号LA-4101P待机大电流O.1几安,摸桥一点发烫,大家都以为桥坏,我也这么认为就换桥待机电流更大一点以为芯片有问题就再换一个结果同原来的故障一样,这样就不再去怀疑桥本身问题了,老实查一下桥的待机供电,当断开ich_v5ref_sus的限流电阻R388的10欧电阻后电流恢复正常,这个电压只进桥v5ref_sus脚,到底桥的什么条件会啦低这个电压呢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排除下C472和D10,你这不是桥问题,就是焊盘短路了,仔细清理下吧。

网友:
                         RTC  正常吗  ?

网友:
3 5V供电后极短也有可能啊.............................

网友:
楼主你先确定是短路了还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查过是没短路的,这样的问题还真第一次遇到,还能触发上电呢只是不能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