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nw亮度低

楼主(2017-08-15):
开机亮度低,调亮后,关机再开还是老样子,菜单不能保存,工厂模式恢复不行,想到刷个BIOS,结果刷后老样子,最后改了个通用板子。。。。。传个BIOS给大家,这个板子上没24

940NW MX25L1005 GM5726-LF M190PW01.zip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24c备份用户设置的,.可能这个芯片不是叫24c,是别的型号的,但肯定是有这个备份芯片的,你没找到

网友:
灯管亮度低 的话可以改线调  图像只能刷了

网友:
灯管亮度低 的话可以改线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