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T#这是什么信号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8-15):
EVENT#这是内存的什么信号      干什么用的    是开启吗   开启什么的

网友:
休眠用的信号吧,又是字数限制,太烦了

网友A:
楼主        看下去到哪里了 去了什么芯片什么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看下去到哪里了 去了什么芯片什么脚

内存能到哪????  单桥就是cpu     双桥不就是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能到哪????  单桥就是cpu     双桥不就是北桥吗

amd  都是cpu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