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报scan devices,please wait错,无法进入bios

楼主(2017-08-15):
开机瞬间出现这个,按啥键都进不了bios,小键盘灯亮,1秒内按大写键指示灯可以切换,瞬间就跳到这幅图

小键盘灯亮,按大写键指示灯没反应,就和死机一样,刷了好几个bios ,给主板放电都一样,怎么都进不了bios,有哪位大神解决过,求助!

网友A:
把via这个扩展ide芯片拆除后再试试

网友:
有没有换圆口的键盘试试啊,再就是去掉外设……。

网友:
can't detect TPM device这应该是重点吧   找不到TPM组件?还是机箱有打开侦测安全装置  开了机箱是不是不能启动啊,仅供参考 高手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via这个扩展ide芯片拆除后再试试

拆了via vt6415,果然都正常了,谢谢,bios也能进了,

网友:
VIA的外接IDE接口这个第三方芯片损坏。把这个拆了就好。

网友B:
可以关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关掉吧。。。。。。。。。。。。。。。。。。。。

无法进入biso哟,咋关掉,拆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