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S41-75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8-15):
联想 S41-75开机不显维修

问题描述:接到此机器开机电流0.5,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不显示。

首先来张主板全貌

1.按开关然后测量各大电感如图:

2.测量发现显卡供电没有。桥供电没有,显卡供电芯片RT8179C,桥供电芯片ISL62771.

3.因板子比较新,时序不是很清楚,这里就一直围绕桥供电芯片条件测量。

3.测量显卡供电芯片条件正常,但是不出供电,没示波器不知如何是好,偶然发现CPU供电芯片也是RT8179C,芯片互换,

CPU供电正常,显卡供电正常了。

4.显卡供电正常后测量桥的供电也正常了。此时电流一直上升到1.8A 然后就掉电了。

5.刷回自己备份的原机BIOS,再次触发电流到1A后接屏已经亮机了。

附上各电感电压

A10 S41-75原机器备份.zip

网友: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芯片互换好了,那说明开始的显卡供电芯片肯定是有问题的,测试稳定吗?

网友:
互换的。。多测测吧。。。。。。。。。。。。。。。。。。。。

网友:
这是哪一年的机器,没有修过,没有见过。。。。

网友:
可能是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显卡供电芯片不良了   最好是换一个  防止返修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不二次跳变   刷下BIOS 试下

网友A:
刷完BIOS   原来还能调一下 现在跳都不跳了

网友:
老司机!6666老司机!6666老司机!6666老司机!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BIOS   原来还能调一下 现在跳都不跳了

我这个是独显的  你的是不是、、

网友(2017-09-14):
如果显卡供电芯片没有问题的话,那很可能是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