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全新的戴尔主板 没通过电的 这时候备份下来的BIOS 刷到通用的其他板子上 ...

楼主(2017-08-15):
全新的主板 没通电的  这时候备份BIOS 刷到其他同样的板子上 会亮机快吗
全新主板开机需要输序列号的 有没有操作过的说一下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备份出来写到别的机器上行不行

网友B:
真正没通过电的当然可以了。但是你怎么确定是一次没通过电的呢?主板从焊炉出来都要通电测试了

网友:
在工厂里应该都通电测试过吧

网友:
应该是亮的,但有可能亮的慢,不过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  因为在工厂里就会通电测试   不用纠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备份出来写到别的机器上行不行

手上没有2个一样的板子测试 所以问问 这样备份下来是不是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正没通过电的当然可以了。但是你怎么确定是一次没通过电的呢?主板从焊炉出来都要通电测试了

戴尔的第一次开机要输序列号  还得按FN+X才行  不然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  因为在工厂里就会通电测试   不用纠结

开机需要按FN+X  不然风扇狂转  还得输序列号才行

网友:
bios还有通用的?? 没听说这个说法    对版号  版本号才可以刷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哦 ,原厂一机一码的·············花点钱淘宝合成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哦 ,原厂一机一码的·············花点钱淘宝合成一个就好了

看来我得买个那种夹子亲自试试了   新板不能拆下来

网友:
全新主板不能取下来烧录吧,到时候售后那关过不了吧?

网友:
估计不行吧,工厂工序里应该有个上电测试的吧

网友:
板子出厂肯定是通过电的呀 不通电怎么测试

网友:
这样的也不一定就好用  不过可以试一试

网友:
百分百通过电的,FN+X也不能说明就没有通过电,还有序列号

网友:
新机器大多数是不行的都需要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没有2个一样的板子测试 所以问问 这样备份下来是不是原厂的

肯定不是原厂的  板子出厂的时候应该都通电测试过的

网友:
有些机器需要修改ME,有些别的机器备份的刷上去也没问题,开机速度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