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楼主(2017-08-15):
今天遇到一台DELL 14-3421  板号:dne40-cr mb pwb:5j8y4 rev:a00  51125发烫换了以后还是不行,最后慢慢查呀,查到U3601时发现5V_S0段路。只有烧吧,发现C2915发烫拆了就不段路。接电后开机就出现DELL的LOGO了

网友:
结论  芯片发热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  后级LDO等都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