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独立显卡,每次刷完BOIS就可以,

楼主(2017-08-15):
DELL 1088独立显卡,每次刷完BOIS就可以。第2天又不行,大家说说好怎么回事,电压都有,
显卡

网友:
在亮机不亮机时对比下电流变化,各个电压是否出来,看看外接有无变化,或更换一个内存试试

网友:
是不是放一下电也可以好呢 查查RTC电路 和小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查RTC电路的问题,或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你放一下电,看看能不能好,一般就是rtc电路问题了

网友:
遇过一个 戴尔灵越的14r 南桥坏引起的,刷BIOS能好几次

网友:
每次刷完BIOS就好,没想过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还在维修中,也换了BOIS芯片,刷了可以,第2天又待机0.02触发不了,

网友:
刷完BIOS捉一下波,再刷回原来的BIOS刷一下,捉波对比一下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跟你这个一样的问题 。搞了几天了。等下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可能桥坏了,刷完BIOS能开机,第二天又不亮了

网友:
BIOS 附近有什么 是不是一吹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