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开机USB键盘跟PS2不能用

楼主(2017-08-15):
GA-H61M-S1  板子     亲戚家小孩的电脑。经常蓝屏拿来装系统。开机发现进PE选择界面键盘不能用  PS2和USB的都不行。

直接拆版  裸板上电源  量PS2接口电压。鼠标的有5V   键盘的只有0.8V

直接量4PIN口的822   一边5V 一边0.8V 822不良了   换了以后正常了

这是碰到的第2块这样的板子   以后大家碰到可以直接量PS2接口的电压   上一块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修过不少华硕822,华硕居多,技嘉也玩822故障?

网友B:
技嘉的H61  断电重启的  如果没有明显电压不对!  就很难修!都修怕了!

网友C:
我倒是遇到过BIOS出问题 ps/2不能用的

网友:
为什么我暂时还没有碰到呢,希望下次碰到!

网友:
822就是痛。华硕的822坏的最多,,,

网友:
哎呦我去,昨天碰到一台,挑USB键盘鼠标,优盘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
好像以前也修过一块 但是忘记了 这次来加深印象

网友D:
这个例子好啊。。一般都叫我放弃了,,,原来是这的问题,,为什么DOS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例子好啊。。一般都叫我放弃了,,,原来是这的问题,,为什么DOS能用呢??

这个真没研究。我这个也是。进BIOS能用。进系统也能用。但是到了U盘PE选择界面就不行了。

网友:
华硕的822真是  各电路都用   不是一点点坑

网友:
连技嘉也有这个故障了,又是维修人员的福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H61  断电重启的  如果没有明显电压不对!  就很难修!都修怕了!

同感啊,GA的H61还有FM1/FM2的不定时掉电,真是一头蒙啊

网友:
刚刚有几块之前找不到思路的,我也找找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好多都是822上拉排阻,引起PS/2接口的时钟或者数据信号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不少华硕822,华硕居多,技嘉也玩822故障?

貌似现在技嘉822排阻损坏导致的问题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H61  断电重启的  如果没有明显电压不对!  就很难修!都修怕了!

这种故障要么是还没明显化,要么就是匪夷所思的故障,真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遇到过BIOS出问题 ps/2不能用的

这个我也遇到过,确实有BIOS引起的PS/2接口出问题,无法使用。

网友:
技嘉PS2上拉排阻822坏导致PS2 USB都不能用,这个也碰到过几次了

网友:
谢谢分享 GA-H61还真修到不少 下次看到秒杀

网友:
本人主板维修小白 我也遇到一块这个问题 Ps2 和后USB不能用 前置可以用  学习下

网友E:
你好 我是小白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麻烦问下822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遇到过BIOS出问题 ps/2不能用的

我也遇见过,可能被别人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是小白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麻烦问下822在哪里啊

插4PIN 12V的边上   我发的图片上有